cpu转一下就停,插拔cpu后,能通过自检。但放一会后,又不能开机。

楼主(2010-04-07):
今天客户送来两台联想启天M330e,的台式机。。。cpu转一下就停,插拔cpu后,能通过自检而且正常开机。但放一会后,又不能开机。。cpu还是转一下就停。。。换cpu之后,本以为会好。。结果使用中自动断电。。。而且是两天一样的机器都出现同样的故障。。。有没有大侠能判断一下,到底是cpu还是主板的问题。。。5555555

网友:
主板问题,CPU一般不会有问题

还有会不会是电源问题?

网友:
。。。555电源换过了。。不办事。。。肯定是cpu或主板。。。感觉主板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台式机的帖子发这来了。。。
CPU能转,拨掉CPU了,主板能通过自检,能正常开机,我也想要这种板!

网友:
大哥,看仔细一点好不好。。。我说的是插拔cpu。。。do you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