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CH7待机时的VCCSUS1.05是给内部什么模块供电的?

楼主(2010-04-07):
请问ICH7待机时的VCCSUS1.05是给内部什么模块供电的?我在技嘉945PL-S3E的图纸上竟然发现这个供电可以不要,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
These pins provide the 1.05 V supply for resume well logic (5 pins). This power
is not expected to be shut off unless the system is unplugged in desktop
configurations or the main battery is removed or completely drained and AC
power is not available in mobile/Ultra Mobile configurations.
This voltage may be generated internally (see Section 2.24.1 for strapping
option). If generated internally, these pins should not be connected to an
external supply.
你看看这段话的解释.这个ICH7芯片关于VCCSUS1.05V的解释.

网友:
意思就是可以内部供给,有了内部供给就不要外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