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236 945PL NEO5 不过内存

楼主(2010-04-07):
V星MS-7236 945PL NEO5  不过内存   电压都正常  代码为C7

网友:
换个内存条,或者清理一下内存条插槽试试……

网友:
还可以试试刷一下BIOS

网友:
刚才上面一同仁修好的就是BIOS,你找他刷个啊

网友:
我想可能是MSI芯片坏了吧
   MSI的主板最不好修了,我最不喜欢修MSI的主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