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工高手进来

楼主(2010-04-07):
有什么简易的方法重焊南北桥

网友:
貌似现在还没有发现简单的方法,如果发现了就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最简晚的方法就是DIY一个自已的炉子了

网友:
板下面用一个高温烤炉 板上面用热风枪吹

网友:
方法要简单的话那就上这种东西了,光学对位的傻瓜化的

网友:
只要不需要把桥取下来,不重新植株都算简单方便的;也可以说设备越好做起来越简单越方便。

网友:
那也只能是自己做的电炉子了,现在有了BGA,我的炉子都主一边去了,有需要的出个价,就给谁!

网友:
以后要是和cpu一样换就简单了 哈哈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专用BGA了 ,  别幻想了 .....

网友:
你们谁能推荐电炉的型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