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KT600和K8T800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0-04-07):
有7台昂达KT600和10台K8T800,故障现象是:用了1年半以后,陆续出现要开几次机才能正常使用,而且越来越频繁。2-3年后就大部分根本开不了机了。用替换法证明都是主板的问题,电容都没有鼓起,请教一般是什么元件坏了?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的时候CPU风扇会转,硬盘灯一直亮着,显示器没有显示。

网友:
用诊断卡看一下不显的时候是档在那个位置啊,这样才好判断

网友:
我那个卡不见了,我记得是00还是FF的,百度上说是什么都没有启动的,下次我找到了再告诉你。

网友:
先看测试卡的复位信号。看各组供电正常码?最后从新加焊一下桥。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啦,你还有加载硬盘呢,可用替代法确认下,再用测试卡测下,如果都换完了,都确认为好的啦,再来弄主板吧。最开始,最直接的维修还是替换法。

网友:
其他都换了,确定都是主板的问题。想请教哪位朋友修过该板一样的故障,非常感谢。

网友:
我家有块精英和LZ一样的毛病。这个星期天我弟弟才拿过来给我,到时我测试一份数据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晕,哥你是不是修主板的,卡都没有,什么情况都没说清楚,叫人家怎么回答!

网友:
谢谢gorgage !
丁兰湖 猜对了,我以前是修家电的,后来开网吧了,现在想把坏的板修好卖掉,刚开始修主板。我那个卡上次和别人修,不知道是忘记拔出来了还是怎么的,不见了。

网友:
谢谢gorgage !
我以前是修家电的,刚开始修主板,那个卡可能是上次和别人修忘记拔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