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供电变1.2V了

楼主(2010-04-07):
M4N68T-MLE 华硕的 供电只有内存的是1.2其他一切正常  点位图 资料里有

不知道怎么解决 还有一个就是 代码跑到亮机代码就是 用外置显卡无显但用内置就可以显示

网友:
你先 把 内存供电  2.5V  先修出来, DDR 1 代    2代时 1.8
然后再测量显卡的供电
自己多摸索一下,再发帖

网友:
这板子就是2代的内存,供电应该是1.8V的,你的内置显卡可以先是,班子应该是正常的。外置显卡不显示,去bios吧内置显卡屏蔽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你的板子如果用的是二代内存的话,电压就偏低了,查查内存供电IC

网友:
查查POU3704,POU03,看看边上有没有件上错了的!这板有时会错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