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两个型号的BIOS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0-04-07):
W39V040BPZ
W39V040CPZ
容量应该是一样的吧,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其它问题,希望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多谢多谢……
问题

网友:
容量一样的应该可以代换的

网友:
bios芯片容量相同的片子,好像大部分都能换。我好多都是按容量换的。不过最好还是看下PDF,脚位不要有差错。

网友:
绝对可以换的,没事的!

网友:
一般只要容量是一样的就可以互换的

网友:
好象能吧。这个型号的是比较少见呢。可以代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