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待机0.01A 触发到0.8A左右 无显示 不掉电 求助

楼主(2010-04-07):
DELL D620 待机0.01A 触发到0.8A左右 无显示 不掉电
如果不接内存 左边灯一直亮 右边两个灯闪
说明应该过了内存  但是到0.8A  又没到显卡
郁闷   按通病  加焊过显卡  情况一样
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补充:CPU风扇不转  一触发都不转

网友:
加焊一下,座子,换CPUIC

网友:
我修过三台,加焊换座子好了

网友:
太强了,祝好运

树叉 -2 答非所问

网友:
看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没到显卡啊   按理到显卡   只是显示不正常吧
现在按大小写键也没反应
会不会显存有问题呢?
不知道谁遇过
拔内存灯油反应报内存错  应该也不是座的问题的
都过内存了  郁闷中~~~

网友:
没有过内存吧 先加焊内存槽 还有看看是不是还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我准备先加焊下显存  如果还不行   拆下显卡芯片重新植株
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再公布
谢谢各位大哥支持

网友:
按常理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感觉像南桥的问题!

网友:
10楼说对  搞显卡会好的

网友:
为什么要加焊显存?显卡的概率比显存要大多了。

网友:
加焊不行换显卡试试

网友:
为什么要加焊显存?显卡的概率比显存要大多了。
引用 网友A:

因为显卡加焊过了   重新植株  特别是这种小珠珠   我们比较山寨的工具比较麻烦
所以就先考虑加焊显存吧  比较简单

网友:
有结果和告诉我们啊

网友:
做显卡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基他的芯片,在加悍一下试试

网友:
直接换掉显卡吧,显存很少出问题的,莫抗大问题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卡问题,如果重新做过还不行的话,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肯定显卡啦。显存没短路,不会引起无显,如果连显示信号都没换显卡吧

网友:
这简单的问题,就这样给楼主扩大故障了

网友:
显卡问题,自己处理 最好是拔了重新植球

网友:
干吗不上诊断卡啊

网友:
我很负责的告诉你。是你 显卡问题。显卡坏掉了就外接也不显了。拿下来重新直球会好的 。我碰到过这样的很多了。

网友:
    基本确定故障了
我加焊显存无效    拆下显卡重新植株
现在的故障是加电无显示    按大小写键大小写灯会亮了
屏一点反应也没有 外接也没反应
应该是显卡问题  不过显卡芯片好贵啊
NND 全新 最少要200多    谁敢拼呢?
换板才500
大家遇到这些情况   怎么报价?
一般会选择哪种解决途径?

网友:
确定显卡问题,肯定换显卡拉

网友:
换显卡,价格北京也就380  换吧

网友:
之前报给客户才250
哎   叫客户换板算了
NND
一个显卡芯片搞那么贵
而且换显卡又不是说百分百修的好  呵呵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做上去。。。

网友:
期待中。。。。。。。。。。

爱问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上你期待什么?   问题确定啦
只是我修的话就亏本了
叫客户换板了   客户还在考虑中   呵呵

网友:
应该到显卡了,查一下显卡供电时钟晶振

网友:
重新做显卡吧 可能性很大

网友:
工具很重要啊,我用同江的山寨做这种板子 熔珠 温度 上 275  下250 30秒开始熔 保持10秒  然后直接改风扇3.3v  目前没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