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不跑码..

楼主(2010-04-07):
我手头有个主板..各方面插好的时候..开机..不亮..最主要的诊断卡也不跑码...但是四个灯全亮..大各位高手说什么怎么回事啊

网友:
先查供电,后查时钟再查复位~~~
你什么都没有量让你怎么指导你???

网友:
也就是能开机,但不跑码,查供电,时钟,复位,bios,I/O

网友(2010-05-25):
3楼说的对,先查供电,特别是CPU供电,再查时钟,时钟正常复位才能正常,再查复位,再不行就只有刷BIOS,最后是i/o。

网友:
有点迷湖.都没把最基本的供电复位说出来

网友:
是诊断卡的问题  现在新的主板用老的诊断卡是诊断不出来的  它就是不跑码

网友:
我也有快板这样的 北桥加焊后造成的 原来跑码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