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掉电

楼主(2010-04-07):
这机器很怪,插上电源电流从0.23跑到1A-1.01-1.02,电流这样慢慢的上去,在回到1.0A左右就掉电,会到待机状态。。CPU有温度,,风扇也转的。不上CPU。可是拔下内存,电流跑到0.98-0.99-1.0左右,,但不掉电了,北桥也加焊了,,还是一样。。不知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应该 是过来内存 检查视频部分 有问题 才掉电的 检查显卡吧

网友:
温控那边也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北桥,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