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焊内存插槽..

楼主(2010-04-07):
问下内存和PCI插槽怎么弄下来啊...我用风枪吹了一下,结果吹化了,我就收手了..我准备拆出个裸板出来看主板的走线..

网友:
拆内存槽 显卡槽  用锡炉方便啊

网友:
用锡炉或用BGA~~~

网友:
BGA我没有..锡炉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锡炉就是一个炉子里面注入锡,把需要拆的件脚放进锡里面,不需要的用隔热的胶纸封好,一下就可以拿出来了。

网友:
笔记本怎么用锡炉呢呢?单面焊接的。

网友:
加点焊膏  用吸锡线 慢慢拖

网友:
用焊台底部加热!!

网友:
用锡炉?锡炉不是要很大一个?本人初学不知道怎样操作?请指教

网友:
我是新手,BGA过几天到,我也在纳闷,CPU座和内存座怎样用BGA,用上加热座子要化掉的啊,下加热怎样做哦,等机器到家拿坏主板试验 。:-)

网友:
主板上面的大多插槽都是由工厂回焊炉或者波峰焊所焊。
你只要温度掌握好使用风枪是可行的。

网友:
最好还是锡炉和BGA,其他的就看各人的焊工功底了。

网友:
哦,那个我知道,   就是贴片DIMM槽  那个不能用锡炉   风枪烙铁也弄不好   要用一种特殊的风枪    出风口大  风温不是很高   可以保证塑料不会化   不过我也只是见同事用过   不知道叫什么    那东西要吹很久    而且容易把PAD 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