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80G硬盘,有异响。(已经解决)

楼主(2010-04-07):
一块西数80G的硬盘,开机后认硬盘要很长的时间,在识别硬盘的同时听到盘一转一停的响声,过了一段时间能认出硬盘的型号,但是没有容量(容量全为0),随后盘就停转了。这是哪有问题呀?
硬盘

网友:
由于要得急,昨晚忙了很久,终于找到问题了,是电路板上有问题。

网友:
换电路板吗??

网友:
不是的。我把电路上的芯片都加焊一下后,就正常了。应该是电路板有虚焊吧。

网友:
很少遇到硬盘芯片有虚焊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