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GM45系列一主板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0-04-07):
一款索尼GM45系列主板进系统滚动条时蓝屏,把北桥、南桥、BIOS换了之后还是原现象,请高手指点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蓝屏的时候有什么英文提示。

网友:
看看蓝屏的时候出现什么英文...

网友:
那内存呢 有时CPU不好 也会这样的 简单的先试试 再做桥啊 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内存和CPU都换过还是一样,蓝屏代码闪一下就没了好像提示SYSTEM MEMORY ERROR ,我想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可北桥已经换了还是不好

网友:
有时候也可能是系统问题,像有些电脑装系统之前用关盘进PE然后GHOST镜像都正常,但是重启过之后也是蓝屏。这个是电脑不支持这个系统。。

网友:
我也有一台 和这差不多 系统装XP 我想不会是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