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65跳码2R请教下!

楼主(2010-04-07):
一块磐英865P开机无显,上诊断卡可过内存,但老是停在2R,估计是显卡,但上显卡负载测得显卡的供电时钟正常,打阻值也正常,北桥各供电似无不正常之处!压北桥也一样无变化,请大家指点或讨论一下,谢谢!
显卡

网友:
顶起来先!!!等候!!!

网友:
2R不知道是不是乱码,如果是乱码如BIOS有关,刷BIOS。

网友:
建议。刷下BIOS

网友:
换一片显卡试一下,遇到过兼容性的问题,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换过显卡也一样,拔了内存跳C1,插内存不插显卡过了内存没走到26就到2R,插显卡也走到2R!!!大概是显卡部位的问题,但AGP槽的5V 12V 3.3V还有时钟电压1.6V都正常,地址线和数据打阻值也是一样好似没问题,没思路了,请指点下啊。谢谢啊!

网友:
我想应该还有个1.5V电压,如果是4x,8x显卡

网友:
这块是8X的,阻值卡上脚位的电压也是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