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都来说说金手指沾上焊锡了怎么办?

楼主(2010-04-07):
大家在维修内存条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有过把焊锡不小心弄到金手指上的问题,不知大家都是怎么弄得,怎样才能让它尽可能的恢复原样呢?

网友:
用锉处理一下

网友:
对用墙纸刀切一下,一挫再挫.

网友:
用干净的吸焊带轻轻加热拖一下虽然不能完全清除掉还有少少一层但金手指已好平整了不影响使用了!完去去除就难了!

网友:
可用小号砂纸打磨,但想恢复原样是不可能了

网友:
自己不 小心, 用报废的 空的内存槽 装起内存金手指焊接,基本就 不 回出现你 这个 麻烦事情勒 。

网友:
卖像不 好。懂吗?

搞修理 不 光要 吧 东西 搞2好 ,技术提高的 同时, 焊接手艺也 要 提高

网友:
先 用电烙铁 弄平 么!

或 用 片刀 慢慢地 细心地 刮平!

网友(2010-05-08):
教你一个有用的方法,用风枪吹化然后迅速用卫生纸一查就干净了

网友:
要想恢复原样 我看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堆上的锡可以去掉,表面结合部的就难咯。

网友:
用风枪吹着,再用摄子慢慢拨掉。一般的都能弄掉

网友:
把锡拖平就可以了不影响使用

网友:
用刻刀轻轻刮平后,用硫酸慢慢擦拭,直到金色露出来,不过还是稍微有点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