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 19ah 显示一下就断电

楼主(2010-04-07):
今天接客户一台联想的显示器。
显示一下就断电,
我把线拆下来,灯管能显示,不断电。连接电脑开关板上绿灯灯显示正常。
把屏显插上就断电。
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附上
电路图
:
电脑

网友:
联想的这款机器屏上的供电部分贴片电容爱漏电,你查一下看是那个电容

网友:
电容我检查过了。,都没有对地短路的。
高压板我不会带电测。
主要测那些地方啊?

网友:
高手能帮我一下吗

网友:
昨天查资料查到3点钟,困死我了。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故障应该在高压部分,重点检查高压板,先排除灯管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驱动板或屏显电路问题。

网友:
石头第七领域
现在不插显示器线,就插灯管没问题。
断电后12V5V电压全没有。
估计的保护了。现在不知道是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过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啊

网友:
据网上调查,应该是 保护了;
难道只能换高压板?
不会是驱动板 上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