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4-07):
一时能开,一时不能开,主板不跑码,RST灯常亮。复位电路出题了不是?能触发的时候,电源IC会发烫,

网友:
没供电 时钟,肯定没复位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先查供电电路吗?

网友:
你板没复位的时候你看下板上内存。1。5V和U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后看时钟正常不,都好的话就修复位线路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片长城品牌机主板sf2/648FX 。不跑码,也是复位灯长亮,复位针脚没电压。没跑出来到哪里去了。有时间再继续跑

网友:
选差时钟吗

网友:
一般U电路异常会有这种事

网友:
看一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的主板现在属于不复位,很多电压是无法测量的  复位排阵REST有电压没  ?

网友:
先查下 周边供电正常不  不行再看复位电路

网友:
那我先查主供电先

网友:
先修电源IC部分!

网友:
不能触发的时候,测试CPU供电啊

网友:
我认为还是从U供电查起啊

网友:
先看下内存有无电压   内存没电  u也会不工作的  有的班子是这样阿德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先查供电~~如果供电时钟都不正常又怎么会有复位呢~~

网友:
先是南北桥,其后才是内存和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