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出现一条痕迹,小弟百思不得其解,请教各位~

楼主(2010-04-07):
屏幕出现下面这样的痕迹,不像是漏液,也不像是擦痕,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用手摸不像在表面,应该在里面
请高手指教下,这是怎么回事?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处理?还能处理吗?

网友:
像是硬伤,估计屏受伤了,没救了。

网友:
屏的问题,修不了。

网友:
icsheet
要是硬伤,怎么表面用手摸没有感觉呢?
难道在里面的硬伤?

网友:
这一看就是屏幕有肯能硬件碰过。。。没办法了。

网友:
应该是挤压所致,挤压后表面恢复原状,里面却硬伤了

网友:
各位,还有什么办法能尽量修复呢?

网友:
看来只有这样了....谢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
你可以拆开屏看一下里面,有没有硬伤。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社会上修不了要返厂

网友:
这是漏液  我也不多说

网友:
看起来像是液晶外漏啊,屏受到外力了吧

网友:
换个液晶面板就可以了啊·
这样的一般是有外力过大了照成的··

网友:
液晶屏受伤,只能换屏

网友:
这一般是里面受了硬伤造成的
一般无法修复了

网友:
拆开看看,说不准能修好的

网友:
拆开看看,说不准能修好的
引用 网友A:

估计一开拆就是真的一废品了。

网友:
工厂把这种情况归为压伤漏液,而且不在质保之内。挺晕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