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stnd-2261-f黑屏问题

楼主(2010-04-07):
hp这个机子为什么用一年后就出现这种黑屏故障 是高压条保护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通常黑屏故障要从以下几个步骤来查:
1、首先得确定灯管有没有坏,判定灯管好坏的方法,用通用板来点灯管。如果灯管没有问题就要进行下一步。
2、查电源的输出部分有无12V、5V输出。不接驱动板测。如果有电压输出,则说明主电源部分是好的。
3、然后再查往高压部分的保险是否正常及高压线圈有无开焊。
如果上述均没发现问题,则进行下一步
4、查屏接口的保险丝是否完好。最好是用好驱动板和电源点一下屏,看屏是否是好的。如果屏是坏的,就很难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