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接招:飞利浦105S3显示无红色

楼主(2010-04-07):
飞利浦105S3显示无红色,不插信号线时的对话框里有红色正常,信号线换过,VGA座换过,都没解决问题,换过同型号的驱动板就好了,但是是驱动板上的什么件坏了呢,
信号

网友:
如何测量呢,?没有示波器可以测吗,

网友:
找vga口的123针脚顺着线路找看有没有电阻或电感有没有开路

网友:
量1、2、3脚的对地阻值,正常值在75欧左右,不能偏差太大。如果发现在阻值太小或太大都属不正常。要往下跑线路的。

网友:
量1、2、3脚的对地阻值 ,查视放块

网友:
量1、2、3脚的对地阻值量了,都是77欧,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