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加州N97山寨MP4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0-04-07):
本人帮朋友修理一MP4,为鑫加州的N97山寨机,故障现象为用电池不能开机,接适配器或电脑时可以开机或充电.本人为新手,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此机开机电路或指教哪些地方为故障点.我检查了电池为4V正常,充电电压4.2V正常,就是开机用的开关上的电压用适配器时有正常的4V.但用电池时不开机时有正常4V,一开机就掉到1.3V左右.现在暂时没有思路.补充主控是jz4725

网友:
电池坏了吧,那电压可能是虚的。取掉电池外接个电源到电池接线端子试试能否开机。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楼至可以试试

网友:
各位老师,外接电源不是开不了机,哪位老师有没有典型的开机电路发个给我,敝人不胜感激

网友:
补充说明,连适配器或电脑时不按开机键自动开机,我怀疑是开机电路问题,顺开机键查到一块五脚贴片元件A1T43,不知此贴片元件作用,还望各位老师指教,有没有可代换的。网上找不到此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