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E主板测试卡显示NO-C

楼主(2010-04-07):
一块810E主板,不上CPU短接开关无反应,上CPU就自动加电。CPU所有供电正常,测过所有到北桥的AD线都正常。查开关待机无电压,待机经过1086输出3.3V电压到IO,开关的那一针也是连接到IO。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情况,待机电压经过1086然后又经过IO然后再到开关。IO是SMSC的,型号是LP47B272.橙色3.3V对地阻址,橙色3.3V对地阻值才82欧。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IO坏了。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开机方式。。待机5V——IO——开关针。虽然找不到同型号的IO来代换。。。。但是跟大家学点东西也好

网友:
说错了。。是待机5V——1086——IO——开关针。

网友:
史希思的IO有些是要上真U才能触发的,自动触发只要能关机就是OK的啦

网友:
正常吧,英特尔的机子也是高电平触发的。从IO到开关针过来电压,我见过。

网友:
主板测试卡显示NO-C就是CPU没工作啊,根据你们的经验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自动上电  这片板是正常的 U不工作 查  3大条件

网友:
楼上的。。。三大条件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