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HP NC6400不上电一例

楼主(2010-04-07):
故障现象:无待机电流
维修过程:
1)此机的电源适配器是专用的,先测电源的中间测试针电压,19V不正常,正常是6.7V
2)更换一个好的电源适配器,一样不上电,主板有问题了
3)拆机,人为加一个ADP_SIGNAL信号,用一个8。2K和4.7K串联在19V和地之间,中间接ADP-SIGNAL分压约为6.9V,实测只有3.3V
4)打开电路图,相关的元件有U25 LM393 Q62 P MOS管,下了Q62后,ADP-SIGNAL电压6.9V正常,可以上电了
5)直接用二极管代替Q62,正极接D,负极接S,G极不接,用客户的坏电源一样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主厉害 佩服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可以说一下么

网友:
就是不用检测中间那根针的电压也可以开是不是吗?

网友:
ADP_SIGNAL是检测信号 ,它不正常是不能开机的 4# 海鸥飞

网友:
19V-822电阻-ADP_SIGNAL-472电阻-GND,HP电源的三个脚这样用两个电阻串联后,就和普通电源一样用了,相当于人为的加了一个检测信号

网友:
楼主""室外"高人, 没看懂

网友:
楼主这招够绝,不知道机器能不能经受住长时间考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对电子元件相当了解叻

网友:
具体思路是   中间脚19V        电压过高  把主板电路烧坏了
导致人为给个电压还拉低  看了电路图 把拉低的那个件换掉就好了
至于用二极管代替三极管  就是不用他的开关作用

网友:
可以,高手。

网友:
基于雄厚的电子知识,有改革创新的点子,不错。不过,我想HP公司可能为了更好地保护主板,设计这个线路,拆掉了,少了一层保护而已

网友:
不用吗么麻烦,只要在中间脚和电源脚之间连一个100k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
厉害啊 ,学习一下啊,希望可以用的到啊

网友:
LZ 可能图给附一下   没图理解有点难度·····

网友:
楼主的图纸好全呀,来个坏本,随手打开就是

网友:
学习了,但是不是很看的懂,有图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