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修复

楼主(2010-04-07):
接修不开机,加电跑00,加焊3205,ok跑码。装机 usb不能用,供电3v左右,数据0v 如何下手
usb不能用

网友:
USB短路吗?

网友:
先修出5V的USB供电电压再说

网友:
我今天接了台旭日150的本本用可调电源跑电压到1.0后再退回到0.40左右,拆开看,上CPU它就没电压过来,取了CPU它的供电就过来了,一般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它供电芯片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一般最可能的是cpu座子空焊了,加焊一下,cpu的供电就过去了.

网友:
先修宫殿 在检修

网友:
没有碰到过,

网友:
150的本本一般都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
先测下中间两跟数据的阻值,看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先打阻值啊,看阻值多少

网友:
旭日150,首先考虑adp3205,不过这个东西不太好焊

网友:
供电不是有5V的吗,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来自: 贵州六盘水
先把5V修出来,再考虑南桥的问题。

网友A:
测阻值 修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