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还是点不亮 急~~~~

楼主(2010-04-07):
本人今天维修多块主板   一块是昂达754   一块是845主板   上诊断卡测试,发现复位灯亮一下就灭,   复位应该正常吧?再测量主供电和时钟  都正常   但是诊断卡还是无代码显示  CPU不工作    IO也换了 BIOS也写了程序  COMS也清除了  北桥都用BGA重焊了   CPU座也上了测试灯检查过了  没发现异常  这下我真的从无下手了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吧   本人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
你没有测量复位信号?只是 靠诊断卡的 灯来判断复位正常??有点滑稽吧?有示波器打一下主要信号吧!北桥都动了,。。。。。没语言了

网友:
示波器我倒是有  PG信号都有1点几的正常电压了    9202我也换了 还是一样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