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开机芯片~一般是EC吗?

楼主(2010-04-07):
如题~~
问下师傅们··是不是开机按键跑线路回来一般是到EC这边啊·?
如果一台
笔记本
待机电流0.02A~ 这个待机电流时正常的·那么按了开机按键这个电流没有反应··是不是可以确定是开机电路没有触发啊?
笔记本

网友:
我也是新手哈,但是我觉得保护了。也有不可能不触发啊。。

网友:
是的,没有错,

网友:
怎么不考虑下南桥呢?

网友:
个人觉得,出现这种情况,1是没有触发(就是说没有触发到),2是触发不了(就是说触发信号发出来了,后面的电路有问题导致触发不了)。

网友:
这么简单,有的是触发信号到开机芯片,有的是到南桥,得看芯片组是什么架构,待机电脑也是一样,每个品牌的电脑都有所不同,富士通还没有待机电脑呢,也能开机呀
没有没有反应当然是不触发了,做一下南桥就好了

网友:
大部分都是EC来控制的

网友:
这种现象有两种情况一是EC就没触发,二是EC触发了南桥工作不正常

网友:
不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啊,有有待机就说明系统单元供电是正常的,开机不触发,只会在IO,南桥,和开机线路这一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