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L进水

楼主(2010-04-07):
有台昭阳E42L机子进水了,待机电流为0.054,测没有3V和5V,换个MAX8734有3V,5V,待机电流为0.043过两秒就调到0.039了,开机脚有17V电压,按了没反映,不开机,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请高手帮小弟分析一下!

网友:
CPU供电好好查下

网友:
看看EC的工作条件正常不,再仔细看看有没有短线的地方。进过水的机器不好修啊,太难了,

网友:
LZ啊 3V5V都没有你还开什么机啊 直接查3V5V的控制芯片。这款机器的待机应该0.05吧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个进水的E42L的机器.   你先看一 下EC的工作.SB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如OK    .触发的信号到了SB的话.我建议你细细SB里有没有进水   这个机器从KB进水的话  水大多数渗到SB的.  仅参考

网友:
KB芯片是kb925qf,它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我有图纸,看不懂,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
看下EC的工作条件正常不?把图纸传上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