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一般用的烙铁是什么头的

楼主(2010-04-07):
平头,还是刀头发好用

网友:
我喜欢用尖头的,带点弯的

网友:
我用尖头 飞线 和 补 小电容,平头的拖锡用,你可以买两个啊,可以随便换。我就是这样啊。

网友:
我全是刀头,不管是IO还是换电容!

网友:
刀头,用刀的还是多。

网友:
尖头 , , 刀头,   3C头都有 ,   根据需要随时换. . ..

网友:
一般用的是平头!

网友:
现在用的基本都是刀头! 因为简单

网友:
我用尖头   习惯了    就好用

网友:
我用的是斜口头,用来拖锡,细的地方用尖头。

网友:
用尖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