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7):
在插入USB接口硬盘时,为什么前置面板USB插口的出错机率要比后面USB插口的机率大?谢谢
硬盘

网友:
因为前面的电压供电不足,最好是用后面的~~~~

网友:
前面那个线长了就供电不够了呀

网友:
线承受能力有限,带不起,最后在后面直接插主板上的

网友:
有的机箱里面前置用的线不是很好,所以接到前面以后可能会出现不能识别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