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华硕板子

楼主(2010-04-07):
今客户送来一台电脑主机,说是开不起来,接过手一试,发现主机在开机1秒后,立刻自动断电,像是开机保护,或者电源有问题带不起负载,不过我是菜鸟,一下子也搞不灵清是主板还是电源或者显卡之类的,没办法只有逐一试过去,当然换电源试比较方便,所以拉过个常用的修机电源往上一插,顺手按下开机键,CPU风扇呼呼地直转,心中一乐,哎,小问题嘛,刚想和客户聊下,突然一股焦味袭来,扭头一看,丝丝的青烟正从CPU场管附近升起.....,看得我心中直哆嗦,连忙拔掉电源(后来想想,冒烟的时候,主板并没自动关机),查看刚冒烟的地方发现一只MOS管的D极焊盘处已经泛黄,于是转头告诉客户主板坏了,要拆出来修,刚才冒烟的情景客户自然也看到了,所以也同意我的观点。
   二话不说,先把板子拆下来,看了下型号是K8V-chinafixE V1.03。因为故障点比较明显,我测了下给CPU供电的MOS管后,发现有两只管子击穿,于是立马换掉,通电测试....这时悲剧发生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板上还有残留的焊膏的原因,只见两只新管子连着其他四只管子,一起青烟袅袅...... ,断电后一测,刚换的两只管子又挂了,旧的四只到还好的,不死心,找了六只新管,把所有的CPU MOS管全换了,满怀希望,通电一试......竟然天不眷顾....又冒烟了,而且还是六只管子的,不过烟比较少,而且有准备,一只手就握着开关呢,一见苗头不对,立马关....随后检查管子....发现没有管子被击穿....不由得把目光移向滤波电容,虽说它们没长瘤,但也不能保证就没问题,所以本着一条胡同走到黑的原则,俺宁愿错杀绝不放过,真不知道这破板是不是无铅的,我的高越936不太好使,辛辛苦苦换好电容,通电一试..又是悲剧,这下好了,烟也不冒了,可是...通电一下又保护了...没辙拔掉4针CPU供电线,再开机——正常,插上4针电源线——保护,不插假负载插上4针电源线——正常,量电感,没发现CPU供电.....得,又回原样了,该换的都换了,电容的极性也查看过了,瞄来瞄去,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就剩下个八脚的ADP 3418了,不过刚才都测了两遍了,对地阻值好像没啥问题啊.....权且死马当做活马医了——拆了再说,......不过有惨了,翻遍所有坏板,元件盒,另是没找到一样的.....没得换,咋办?
    不管了,通电试下再说,反正没抱啥希望,插上假负载,通电一试,风扇一直转,貌似正常,量了下CPU核心供电.1.68,复位2.6...PG2.6,量到这心中不禁犯疑——不会就这样好了吧,我还有个3418没上呢...,不放心,赶紧装上CPU,内存,显卡测试,只见诊断卡一路跑到00....我的天 ,原来割得是痔疮....。(开了半小时了,好像没啥毛病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不稳定)
有图有真相

网友:
看来楼主被华硕调戏了!还是基本功重要啊!

网友:
这个是啥问题啊,楼主没有讲下原理啊?

网友:
看这个贴子我也有点不敢相信

网友:
但是冒烟的地方还没过呢?看来这板应该会用得不舒服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的,ADP3418工作不良导至场屡烧~~~

发现场管屡烧的首要的要考滤到它~~~

网友:
挺危险的有一次我遇到的,电源问题,4针插口都烧化,板子一点事没有。

网友:
ADP 3418 不是电源管理驱动芯片吗?拆了还会有电压?

网友:
看来修板卡的话还是靠经验。。。。。。。

网友:
这个是8个脚的电源芯片吗?这个能拆啊?

网友:
ADP3418是MOS管驅動芯片,負責PWM控制

网友:
3418不要了,还能正常使用啊?长见识了

网友:
牛x 我也是没有adp3148这个芯片 郁闷中........

网友:
楼主应该是把ADP 3418取下后,没找到一样的再把它给换回去了吧,不然没它怎么能开机!
ADP 3418爱虚焊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个精英945的扳子也是换了管子上去就烧了,后来把那组供电拆了还可以用 到现在还没返修 都块一年了

网友:
楼主是神仙啊,少3418能用?

网友:
牛X啊   这样也行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3148本身不良,导致MOS管G级不对,屡烧管子,但是我想这板子应该不止一个3148吧,一组场馆给一个3148控制,你拆了一个3148就相当于拆了一项供电,所以就不会在引起12V短路了啊,少一项供电,稳定不稳定,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

网友:
ADP 3418应该是一个协控吧。应该有3个。控制上下管的嘛? 很多都是3418引起的上下管击穿。华硕的板都这样。短路的很难修,一烧就烧一大片。烦死了

网友:
wang_cheng76
少了一个就变成少了一组电压了··
我以前也试过··本来是3相供电的··断了其中一个电路··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就是ADP 3418 损坏,烧上下管,没什么神奇的,拆去少一相供电。遇到这种情况,想都不要想,直接换驱动芯片和场管。

网友:
我说两句,
1,你的扳子会回来的
2,你拆的3814那路供电没了,所以好了,问题在3814以及3814到场管的元件上。

网友:
看图是像两相供电,单相供电的峰值在50A左右,但是不能长时间工作在这个状态,所以板子迟早会回来。

网友:
呵呵,不可思义啊,太牛了,这样也行。学习了

网友:
呵呵,割的不是痔疮,是盲肠吧~
少了一路供电,以后再烧还得回来找你,看来又可以赚一笔了~

网友:
没事啊少项供电而已。。

网友:
两相供电照样很稳定的啦

网友:
呵呵,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可是我这里有很多3418,换上去了,也是好了,

网友:
看楼主说的是ADP3418没装上,还能用?
是不是主板上有多相供电,少一路还能用

网友:
看的不是太懂啊。那3418,还有冒烟的事咋地来着就给好了,还是没好啊?这样子用真的就行吗?关注中。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不过该主板最后被我拆零件用了,咋不早一点说呢?学习。

网友:
哈哈 长见识啦

网友:
19#说得对,就等于把短路那路电去掉,少组电压,不过可以用没有问题。我搞了一七彩虹也是老烧管,上了没用多久又挂了, 没办法 把那路电压去掉。修好拿走,后来客户路过,特意过来跟我说那板子拆了那路后没有出问题了还很稳定。我说没问题就好/。皆大欢喜

网友:
这板估计用不到几天。。。原本的三项就成二项。。。。。觉得有点悬。。关注中。

网友:
一点都不神奇,也不邪气,多相供电拆了一相,还有其他相呢,CPU吃9分饱也能干活,你把PWM主控芯片拆了试试

网友:
楼主拆下3418以后 就没有在装上一个试试吗 ?不装3418会工作吗?

网友:
这个板子是两相供电的,所有CPU供电MOS管加起来就图片1中的六只管子,而且3418管子在板子上也只有一个,另还有一个RT的电源管理芯片,估计这个3418是检测反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