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Y100的通病

楼主(2010-04-07):
我有个客户的天逸Y100的机器.故障 :  1.  网卡有时能找到 有时找不到
                                                  2.  运行时时而死机.

                 解的办法:把SB做一BGA就行了.我已详细测量过了

网友:
其实这个可以不发表出来的…

网友:
我上次是直接换了南桥的,唉,买的测试的南桥三个只有一个是好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 就是南桥

网友:
这个本碰到过好几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