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的问题

楼主(2010-04-07):
来判断是N管还是P管一般用下面这种法,那么我不知道这是机械式万用表还是数字万用表的测量方法,
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有500欧左右的阻值为N沟
红表笔接D极,黑表笔接S极,有500欧左右的阻值为P沟

网友:
这个是数字表的,指针表跟这个相反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在线测试的阻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