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65gv不跑码 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07):
型号:富士康865gv-es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不跑码
在坛子泡这么久,第一次思路清晰的修主板-呵呵。
下午收到这块主板,上电检测 cpu供电正常,复位正常,时钟供电正常  内存总线vtt电压0.2 ,看来问题出这里啦,跑线路,发现vtt上拉电压有rt9173的4pin提供,查资料

VIN输入电压 实际测量0.7v
GND接地
VCNTL 不知道啥意思,但是测量3.3
REFEN 接2个01c精密电阻
VOUT电压实际测量0.2
输入电压没有,查线路,vin脚有一个mos管15n03h提供供电,打阻值 测量 D极到s极阻值800欧,反向无穷大,看样子没坏。。。
没办法了,上电查下实际供电,实际测量G:11.7v D:3.3v  S:0.9v,s电压没出来 纳闷了。。。。找个换下试试吧,刚好手里有个15n03gh ,直接替换,加电自检 熟悉的滴-滴报警响起了-终于自检了,跑码c1。松口气,拿起来换下来的mos管在测量 ,阻止还是正常 看来只凭s-d阻值测量的方法还是不能真正断定mos的损坏的,大家不要见笑,我判断mos管好坏都是s-d大法 ,看来这次又长见识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判断方法不妨分享下。
谢谢!

网友:
传说中的软击穿!哥你遇上了!

网友:
那个管子实际上就是提供VCCDDR的,修这种问题应该先测VCCDDR再测VTT_ddr,就不用花时间测什么9173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什么叫软击穿呀?

网友:
我正好有一块和你一模一样的板子,也是这样的毛病,看过了,自己试了下,果真好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电路有故障

网友:
是啊 有的原件是变性了额    要实测电压蔡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