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HILPS的CRT显视器

楼主(2010-04-07):
一台PHILPS的CRT显视器,开机自检到系统欢迎使用前(画面主黑色),就会两边缩屏,两边拉进有5-10cm;
就到了欢迎使用画面以后就一切正常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低分辨率下,调下行副,保存。就行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调不了就进工厂模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