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RC410T无复位,南桥坏了吗?

楼主(2010-04-07):
昂达RC410T主板开机无复位,
目测,北桥跟内存巢儿,边上的6.3V 1000UF电容坏了爆了6个
换了电容后,一样,无复位
上假负载测,
Vcore :1.13v
VTT 1.2V
二个时钟分别为:0.37V    0.39V
复位测试点为0.43V
PG不好测,压座档位了。。。
现在测IDE 1脚 为0V
REST排针有3.3V电压,短接时会拉低,
PCI A15 0V
全板无复位,
拆了网卡芯片结果一样。。。
查电源IC是ISL6566  35脚PGOOD 为3.3V
灰色线,只跑到一个S2A的三级管,5V是接的灰色线,一个脚接地,还有个脚上是3.3V,没跑出来,应该进南桥了。。

网友:
90%是南桥坏了

网友:
在测主板北桥反面的几个帖片电容时,不小心,1.25V跟哪个电容相短了一下,电源不上电了,放了一下CMOS,复位电压上来了,上真U跑码了,开机画面出来了,真不解。。。。
现在能开机了,但电源部分,能听到“丝丝”的很小的声音,像是高压包打火一样的,不过声音很小很小,“丝丝丝”的声音,
我在主板空白的地方,加了几个电容,加了一个2.5V 560UF的电容,加了一个16V。2200UF的电容,
在内存附近,加了二个6.3V 1000UF的电容。电源的IC加焊过了,对管加焊了,大电感都加焊了,
结果一样,还是丝丝声。。。。。
明天再测试,测试,不知道它的命长不长。。。。唉,现在给我摸好了。。想不通。。。。

网友:
可能是电感的声音,这种情况应当是电感与CPU相连的部分有短路,最大的可能是北桥,用对地压降查一下。

网友:
搞好了就行了,又不是笔记本,能赚几个啊?》

网友:
电源啸叫一般都是电容问题  看看有没鼓包的  没有就全换了 前提是线圈没有烧黑

网友:
希望LZ找到原因后分享一下啊。

网友:
那是电源 电感  变压器  货电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