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断电故障

楼主(2010-04-07):
新装的机器,装好后试机一切都很正常的,因为装的时候是倒着的,一直到装好后都没问题,但是立起来的时候再开就会马上断电了,这种问题碰到很多个了,一般换个电源就好了,但是为什么电源会有这样的问题,至今一直困惑着我,请教下哪位师傅解释下。

网友:
电源线D型头太松或电源D型头插针太小。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也想知道是为什么。不过为什么要倒着装机,以后正过来装机看还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电源接口问题,下次出现时认真观察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D型头?具体点可以吗?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你用的电源质量不行,改换其它牌子的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具体哪里  自己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