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0花屏,MATS9测试结果大家帮我看看,第一次修!

楼主(2010-04-07):
测试结果: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NV44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50651648            0
FBA[63:32]           0        3429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50685940
Unknown Error Count: 0

正面:     ---------------------------------------------
           |                                                              |
  VGA   |                                                              |
     接口|                                                    U2      |
           |                             GPU                           |
           |                                                    U7      |
           ----------------------------------------------

反面:    ---------------------------------------------
          |                                                               |
          |       U3                                                     |  VGA
          |                                                               |   接口
          |       U9                                                    |
          ------------------------------------------------
我是新手第一次修显卡,也不敢去加焊GPU,到底是什么坏了.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种现象基本就是gpu空焊了  加焊一下就搞定

网友:
好的我去加焊一下!

网友:
大哥,加焊一下没一点反应呀!

网友:
A组显存全坏了,可能是A组中有短路的显存。

网友:
GPU吧。。要么GPU坏了

网友:
是哪个?
U几呀?

网友:
我把4个显存全吹了,还是花,是不是GPU挂了!

网友:
用mats 4.78再测试一次看结果,mats9测试可能不准

网友:
好的,我在把显存吹回去,在测一下!

网友:
这个 显卡 不是用这个软件 来测试的
看花屏状况和 测试数据  表明测试结果 异常
重新测试

网友:
我把4个显存吹回去之后好了!我搞不懂了!
用MATS478测试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34256            0
FBA[63:32]           0        3425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851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看不明白?大侠帮我分解一下!

网友:
写入错误  计数 68512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不稳定

网友:
测试软件选择错误,多试几个版本。

网友:
我把4个显存吹回去之后好了!我搞不懂了!
用MATS478测试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34256     ...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 软件 有问题 运行的不正常

网友:
这种牌的显卡比较垃圾,如果加焊GPU不行,那就可以报废了,GPU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