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 系统无法引导 系统挽救怎样卸载

楼主(2010-04-07):
联想家悦 就是无法引导 PE下做也不行用过多种分区工具  我用过DM 填零   MHDD检测没有HPA    按F2出现!联想系统挽救! BIOS怎么关闭他   真气人  硬盘在其他机器能引导 就本机不能引导 谁碰见过求救 谢谢

网友:
硬盘有重要资料吗?如果没有建议用Gdisk一键分区后重做系统

网友:
去联想官网看看,应该有说明的

网友:
能把电脑具体型号和现在能引导到什么程度说明一下吗?或者主板芯片型号主机编号也行。这样大家才能根据情况分析。

网友:
把联想电脑的硬盘挂在兼容机的电脑上面   用DM清零  再写下主引导。。。就没问题了!!!!

网友:
挂到别的机器上,用winhex只清前面和后面就可以了

网友:
诺天工作室 的方法试过了 也不行很纳闷 是wd的硬盘 没有跳线 跟这个有关?  安跳线也不行

网友:
按联想家悦这种联想的低端机.硬盘的系统急救也就在硬盘上的主分区表里面.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面,把资料考出来,用DISKGEN重写主引导记录,就行了.记得我用2块250G的硬盘在P55主板做RAID 0后,有一块盘在COMS中识别为250G但做系统(WIN系列)时却认出了500G,就是不能分区和加载系统,后来重写主引导记录就好了.硬盘要挂在老一点的芯片组上(我用的是945芯片上).才好用这个软件.

网友:
直接运行DOS···任何运行DISKGEN  重新写下主引导区··
基本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