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南桥核心好坏

楼主(2010-04-07):
如何确定南桥核心好坏
已经把核心取下来
有什么办法确定核心是好的还是坏的,
开路测量

网友:
这个不好说哦,短路到是好测点,,你测它的对地阻值,,其它的也是一样的,,,找一个点位图,,看看那个是它的信号线,,,打阻值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测量一下供电脚位是否短路

不过有的坏桥即使供电脚位不短路,但是某个或者某几个信号短路或者断路,也是坏桥

除非你一个点一个点的对照好桥来测量

网友:
我感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手摸桥看看温度高不。如果高。基本属于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