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312装反了方向马上冒烟.

楼主(2010-04-07):
   技嘉M61板不跑码,CPU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12。CPU电压为0.9V,低了。但不上U的时候也有1.5v的cpu供电。不上U的时候也有PGOOD1.5V电压。怀疑是ISL6312坏了,我最换了个新的上去,但由于不小心装反了方向,装上去马上冒烟,5V供电的2.2欧电阻也烧了。我又再换了一个上去,现在方向正确了,2.2欧电阻也换了。但上电还是一样冒烟。烧电阻,昏了。(注意:焊接手工就不用怀疑了。)。现在CPU供电场效应管也烧了4个。   查周边又没查出什么问题。现在我都不敢装IC了。求救啊!!

网友:
估计你第一次烧的时候,肯定还有其他的地方烧坏了,只是你没测出来,导致你第二次装IC也烧,尝试去测一下这个IC的供电线路。

网友:
10脚是5V。CPU供电管拆下了IC还是发热!!

网友:
现在查到了。。是12V供电的2.2欧电阻也烧了。。现在没IC了。要等买回来再有得试了。奇怪了。为什么没有12V供电会烧IC呢??

网友:
哪个是升壓二極管及升壓電容??好像图纸没看到!!

网友:
路过 学习一下,小心再不要做大头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