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DE接硬盘和光驱问题

楼主(2010-04-07):
捷波915主板,只有一个IDE接口,同时接一个IDE80G硬盘和一个IDE的DVD光驱。由于硬盘离光驱位置太远,硬盘离主板IDE口近,于是将80芯的IDE数据线黑色接口(所谓的第三口,主盘口)接主板上的IDE口了,灰色接口(所谓的第二口,从盘口)接80G的IDE口上,蓝色口(所谓第一口,主板口)接光驱了。现在问题来了,开机检测过内存后,速度相当慢才检测出硬盘和光驱,并显示硬盘为ATA33模式。又等很长时间才启动XP,但从XP滚动条到进系统却很快。进系统后,也没什么问题。请问下,要解决开机硬件检测的速度慢问题,有什么好的办法?是否要根据数据线标准来接而把硬盘、光驱移位?请教装机高手。谢谢

网友:
没跳线吧?菜菜,有点基础再来这里学学

网友:
呵呵,确实,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就真的不好怎么教你去搞了。

2个设备接在一个IDE接口,一定要有主次区别,要不电脑会疯掉的。

网友:
硬盘跳主盘,光驱跳从盘,进系统没问题。问题是,捷波915主板只有一个IDE接口,无法把两个IDE设备分两条IDE数据线接,前面我讲的比较清楚了,我是没有按照IDE数据线的标准来接的,主要是硬盘和光驱的位置在标准机箱里,不可能放的很近,也就是按IDE数据线的标准来接的话,线不够长。所以反过来接了(蓝、黑、灰没有按标准来接)。在BIOS中,把能不用的设备都Disable。但启动时检查硬件速度很慢很慢,从开机到出现XP滚动条大约要2分钟左右。难到是传说中的第三方芯片VIA-IDE芯片的要求,IDE线不能乱接?

网友:
一80芯硬盘数据线离得较近的两个接口都不能接主板IDE口
二硬盘和光驱要跳主从盘(不会?去看硬盘和光驱上的图)
三IDE数据线接口要根据盘的主从设置去接相应的接口

网友:
问题可能没写清楚,看图片吧。

边上的IDE线,A接主板,C接硬盘,B接光驱。问题是线不够长啊,怎么接?
我现在是C接主板了,B接硬盘了,而A接光驱了,这样接,IDE线是充分利用了。但问题是,按我现在的接法,主板检测硬件时间过长,开机到XP滚动条出现大约2分钟。
一80芯硬盘数据线离得较近的两个接口都不能接主板IDE口

为什么B、C口不能接主板的IDE口?
按照我现在机箱里的布局,是无法接IDE线了?只能把硬盘放光驱上面吗?

网友:
兄弟,这样串联很容易烧硬盘驱动,,,我有台联想的机子就这样串联,设主从跳线,但是2个硬盘一个是火球昆腾6g,一个是ibm30g,机子开机自检很慢,进系统也很慢,但是进了都正常,这几天,突然不行了~!~一看,是ibm的3517不行了~~~晕倒~~~

网友:
看你硬盘是sata的啊 把光驱位置往下移动,硬盘位置往上移动,距离应该够的,然后设置主从盘就可以了啊!

网友:
硬盘光驱都能识别,说明跳线没问题
XP滚动条要很久,原因是数据线与IDE口接触不良或数据线本身有问题

网友:
楼主,把光驱往下放,把硬盘往上放。不就够长了么。

网友:
数据线不能反过来用,建议楼主买个SATA转换卡20元左右,或者买个PCI功能卡可以接SATA也可以接IDE
外侧还有一个E-sata接口价格30左右。
如果搂着一定要这么接回头烧了硬盘得不偿失啊

网友:
真是有想法

网友:
LZ可以把硬盘往上移啊。一般线都够长的。

网友:
其实有些跳线设置为数据线自动选择,或者是把跳线帽全部拔掉。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还是决定把硬盘和光驱的位置挪近点。正好有个光驱位的小驱架子,装硬盘放光驱位置算了。

网友:
嗯,把跳线插好,必要的话改一下CMOS设置。不是很麻烦的。

网友:
把你的那个光驱跳成重盘硬盘跳成主盘就可以了

网友:
跳线没问题。
现在问题解决了,就是把硬盘挪到光驱上面了,按数据线标准来接,A接主板,B接光驱,C接硬盘,一切正常了。。
奇怪的是:为什么硬盘跳主盘,光驱跳从盘,数据线B、C两口不能接主板的IDE接口呢?为什么数据线必须A口接主板IDE口呢?B、C口接主板IDE口就出现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开机自检到硬盘设备,速度爆慢。数据线A口接主板IDE口,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