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闭技嘉G41M-ES2H HDMI的音频输出

楼主(2010-04-07):
刚装了一台PC用的是技嘉G41M-ES2H的主板,,,,SONY32寸的液晶电视做显示器。。。。用HDMI接口连接液晶电视。用的时候发现PC的声音只出现在液晶的喇叭里。。。。连接PC 的音箱却无音频信号。。。。,连麦克风也用不了。拔掉HDMI线。。PC的音箱就有声音,,,是否声音是被HDMI线占用。。。不清楚如何才能够屏蔽掉HDMI的音频信号,。。。让连接PC的音箱有声,,,还有怎么能够让PC 和液晶电视同时发声。。。。。哪位高手解释下。。。谢谢。。。

网友:
好像显卡驱动中有工具调的吧~~~

网友:
主板说明书中没有吗?有的主板COMS里可调.

网友:
HDMI俗称一线通啊。有HDMI后肯定占用PC的声卡。在驱动里面可以关闭的。具体怎么操作要看各型号的显卡而定。

网友:
G41南桥芯片类型Intel ICH7显示芯片集成显示芯片型号集成Intel GMA X4500
HD显示核心音效芯片集成音效芯片型号集成Realtek ALC888B 6声道音效芯片

就是这个显卡。。。具体怎么操作呢,,,指导下、、、、、

网友:
是不是在控制面板上的HD音频里调。。。。。

网友:
没试过啊、、、

网友:
显卡驱动中,,能关掉的

网友:
打开控制面板里《声音和音频设备》-》音频标签里的默认播放设备里选“HD显示核心音效芯片集成音效芯片”声音就送到电视伴音通道,选“集成Realtek ALC888B”就从PC声卡送到PC音箱。不能两个一起选。要想一起发音,可以选“HD显示核心音效芯片”工作送到电视,电视的音频输出再用音频线连接到PC音箱。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用HDMI的时候插PC的麦克风也不行啊。。。。如果用HDMI,怎么设麦克风呢,,,,,如果两个同时发声的话,,麦克风能用不。。。。

网友:
控制面板 音频设备里 ”播放设备“ 下面还有一个录音设备,从那里看看有没有下拉可选的选项。默认的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选择 realtek hd input那个,你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回头试下。。。

网友:
自己在声卡部分调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