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69这个代码

楼主(2010-04-08):
手上一台东芝M50,走69。还没动手砍桥,先听听大家的意思。Phoenix的解释是Initialize the handler for SMM,我不知道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只发现69经常跟32一前一后出现

网友:
你有换CPU试过吗?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说来也怪,我昨天搞了一个东芝A200的机器,不亮机插检测卡跑6920,于是把主板拆了下来,换内存,洗内存槽无论怎么弄还是6920,心理没底了。无意中接上外接显示器,呵呵亮了,奇怪咯,跑6920了居然亮,接上外接还是不亮,哦,这才明白是屏上部分出问题了啊,

网友:
对了我有个很棘手的问题想请教下无边师傅,一个古老的紫光机器是老式的AMD462的机器开始是电源接口坏烧了,后来我直接飞线,接电0.04A的电流,黑心想嘿好了,按开机键开机试下,傻了没反映,测开机键上有19V电压,观察了下电路没发现什么异常的,IO芯片VT6306换过了一片还是一样,南桥是VT8231的,请无边师傅帮我指点下,我下一不该任何下手,多谢了

网友:
这个是CPU从特定内存地址读取SMI程序时出错引起的,北桥,内存,BIOS,南桥都会引起。

网友:
69就是南桥和CPU了,一般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前几天接了个联想F31的也跑69  换了北桥也没有好

网友:
请问一下SMI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
69是挡显卡还是南桥?

网友:
旭日150是Insyde BIOS,不在讨论范围。

网友:
69  32  我遇到了先擦拭内存  不行的话 换内存 还不跑直接换南桥  至于为什么,经验吧!

网友:
LZ 我想问下  因为本人是新手没有那么多经验 但是在我修过当中代码卡跑69或6几以上不是能显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你代码卡跑了几个数啊   看见你们说跑69 做南桥、北桥、cpu     让我很不明白了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是按数字从小往大跑的。60已经显示了,但是69是在60前面的代码

网友:
以前我修的机器中跑过69 但是不清楚原理

网友:
69在IBM 的机子中是PCI总线故障,重点排查PCI芯片,网卡芯片,等等,对了,南桥坏掉也会跑这个代码。

网友:
所学甚多 。但是我是新手能听懂的太少了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 T43挡69 ,还未解决

网友:
报告无边,我刚刚加焊南桥,ok了

网友:
无边 我不知道CT2是什么BIOS
昨天给你打电话说CT2大短,修好后跑69,我换内存好了。

但是我觉得跑69应该与内存以及内存电路有关系。 比如北桥啊,以及SB

网友:
跟内存确实有关。跟PCI Device有关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说法,不过我感觉这个说法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