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华硕主板------要摸一下屁股才能开机

楼主(2010-04-08):
华硕主板一块,型号规格如下:
处理器
处理器: AMD Sempron(闪龙) 2800+
插座/插槽: Socket 754

主板
主板: 华硕 K8V-MX
芯片组: 威盛 K8M400
BIOS: American Megatrends Inc. 0401  /  制造日期: 11/03/2006

原来一直正常使用,后来键盘鼠标用不了,经检查发现是电感坏,换上正常。现在的问题有两个:
1、断电一下再通电之后怎么都启动不了,只有用手摸一下CMOS跳线帽才能开机。启动之后就会很正常,连续运行一天一夜都不会有任何问题。而且系统时间也能保存。

2、能开机的情况下,总是出现:“CPU FAN  ERROR”,要按F1才能跳过去进系统。CPU风扇是接在CPU风扇接口上面的,风扇页片也是新换的不存在散热不良的情况。

百思不得其解,望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进coms吧风扇检测关了,顺便换一块电池

网友:
把IO 换了吧! 不过 感觉是南桥也有问题了!一般情况下是南桥问题!华硕风扇一般是IO通过一个472排阻和一个三极管连接IO

网友:
关机、拔掉电源插头、取下CMOS电池、耐心等待5分钟以上、再开机、重新设置CMOS,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
刷新BIOS试一下。

网友:
跳线帽坏了啊,摸一下其实就把它接触不良排除,就可以开机,不摸就等于那个跳帽拿掉了,当然开不了机了。

网友:
CMOS供电有短路现象,可能是接地电容问题,也可能是供电不足问题,出现CPU风扇错误是因为I/O的监控电路有问题了,一般是通过一个三极客与I/O相连。

网友:
“CPU FAN  ERROR”,可能是你的风扇不带测速的,要四线那种。摸跳线才能开机,你可以先测下跳线上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从电池跑线过来,很简单的,就几个零件而已。如有电压,仔细看下跳线正确没有

网友:
CPU FAN  ERROR”,可能是你的风扇不带测速的,要四线那种。摸跳线才能开机,你可以先测下跳线上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从电池跑线过来,很简单的,就几个零件而已。如有电压,仔细看下跳线正确没有

网友:
楼主应该摸的是晶振,把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起换换试试

网友:
谢谢指点,我看了下,风扇和跳线都是三线的,

网友:
绝大部分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bios有调关闭风扇报错的  不过摸下跳线就开机太神奇了  是不是有空焊的地方

网友:
关键是完全断电之后,再通电开机才开不了的。如果关机之后不断电,还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换个新电池再不行查查CMOS电路

网友:
我建议你把bios中的风扇简彻关了 看看怎么样

网友:
刚才把第二个问题解决了。是这样的,进BIOS-------POWER------CPU Fan  Speed--------后面有两个选项,进去看它是在 N/A  这一个上面,把它改成 Ignoredignored 的解释: 忽视) ,保存退出,重启能正常开机了。再研究下第一个问题看看

网友:
南桥问题,我修过一个865的华硕的板就是这样的,换晶振、加焊南桥OK

网友:
这个桥坏的可能性很大,如果cmos没有短路,先加焊桥,不行就换。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跳线接触不良 。桥坏。

网友:
换晶振或桥

网友:
风扇报错的话,首先你要使用原装的风扇,因为IO是带有测速功能的

网友:
先换个跳线帽

网友:
一般触摸COMS跳线开机  插针是否氧化 跳线帽是否不良 这些都正常的话应该是南桥不良  至于那个风扇报错 看一下你的风扇是不是三口的风扇  一般都是换了风扇后才出现这个问题 原装的应该是四口的 而且注意一下供电是否偏低

网友:
谢谢朋友的关注,跳线帽接触不好的问题可以排除,我都换过好多个了。跳线也换过了,也不行,不是接触不好的问题了。
昨晚研究了一晚上。首先检查COMS电路。发现和跳线相连的三极管有问题,电池有3V,到跳线上就只有2.3V了。换过装上去,电压恢复到3V,以为行了,结果一试还是不行。

然后换晶振,没效果。

如果是南桥问题,不可能摸一下又可以开机,摸一下这个动作对南桥没有任何影响。这个跳线直连IO的,看来应该是IO的问题了,跳线对地电阻很大,为 9.8M 欧,现在找不到一模一样的IO来换,也没达到这个水平,只得作罢,板子只能闲置在那了

网友:
换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以为你说的是要摸一下自己的屁股才能开机...

网友:
也许是跳线冒接触不好啦。风扇的那提示可以进CMOS给禁用掉。无关紧要吧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担不是ASUS的板子,我是刷BIOS好的   你不妨也试一试

网友:
跳线帽可能坏了,你主板上是不是CPU附近有两个差不多的风扇插口,通电状态下,清COMS

网友:
还是先换跳线帽在说吧

网友:
鼠标键盘口后面的阻拍检查下!

网友:
我有同感是 cmos电路 或者是桥 开机电路的事吧
看是否是cmos电路电容漏电引起的
也有晶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