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如何判断电池好坏

楼主(2010-04-08):
各位师傅,我修到一本HP COMPAR B1200笔记本不开机,现在已经处理好了。
不过电池不能充电,但笔记本的电池公共端有11V左右的电压。
电池标识是14.4V的。
请问是电池有问题还是笔记本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大家帮帮忙

网友:
好像讨论这个问题的比较少。

一般都是替换法吧

网友:
这样子问也太笼统了吧,用楼上的代换法吧,换个电池试下充电不,不过插上电池充电的话电流应该搞出许多,且公共端电压应该高于11V吧

网友:
如果电池和充电电路是正常的情况下,充电的电压应该高于14.8V才对,16V左右

网友:
...笔记本型号那么多,不可能备那么多电池吧。
没得替换怎么办??

网友:
上次有个DELL的笔记本也是这样,但是找不到电池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