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大家一个问题,关于时钟,莫要见笑

楼主(2010-04-08):
通常维修中所说的查供电时钟复位,复位我知道,曾经有一位高人告诉我的,复位就是PG信号,还告诉我PG就是 (怕我古德 )信号,也就是电源所产生的我已准备好信号,后来我懂了其实就是产生了一个正电压称作高电平,时钟是到现在也还在迷糊,如果说时钟就是各个芯片旁边的一个小晶振,它好像没给任何东西连接,除了两个小电容对地外,就连接到了芯片内部,在基地看到维修时钟电路就是在晶振的两脚看有没有电压,或者波形,哪时钟电路也太简单了吧,没有时钟就直接换晶振或者芯片就OK乐,不过我在假负载上看到有两根线上面写着时钟两个字,我才感觉到时钟电路没那么简单,那个芯片旁边的晶振产生的频率不可能传到CPU内,电路图中经常看到时钟电路,并且有专门的时钟芯片,还挺复杂,就是没看懂它连到哪里去了,如果说所有的芯片都由这个时钟芯片提供时钟,哪各个芯片旁边的晶振有是做什么的,后来听说有实时时钟,32.768K   我倒是经常在电子表里见到32.768K,难道说实时时钟就是通常系统中所看到的北京时间?

网友:
复位就是PG?你的理解有误
建议先从电子技术基础学起

网友:
上百度看一下!

网友:
时钟其实也是电压,连接都是在主板内部。

网友:
时钟是个信号 很抽象的 看你懂的也不少  不要钻牛角尖 知道怎样测量就行了 研究再深没多大意义  芯片旁边的晶体是产生震荡用的 没它就不会有时钟信号 时钟与北京时间是丰马牛不相及的事

网友:
1.复位不等于PG,只不过起源于PG(POWER GOOD );
复位其实相当于清零,就好似设备工作前初始化一般...具体你再慢慢了解.
2.时钟,相当于在所有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整合各个芯片的工作频率,
就相当于一场交响乐,各个人士都准备好了,指挥家给一个共同的节奏,
完美的音乐就出来了,时钟的工作也就差不多相当于这个指挥家一样,给各个芯片一个工作所需要的频率。这样说应该可以大概了解了吧?

网友:
晶振在高中物理就学过,还有共振啊

网友:
对了,忘了说,北京时间和这个唯一扯上关系的就是时钟晶振和钟表里所用的晶振频率都是32.768,仅此而已。

网友:
楼上的讲的好啊..

网友:
复位就是还原初始化,时钟芯片上有很多组时钟信号已个是正脉冲一个是负脉冲,上面的时钟频率要求很精确的它会根据系统运行来自动调节

网友:
8# 唐晓龙 差不多似懂非懂,我主要还是不知道哪个是指挥家,!!CPU要想知道北桥在说什么是需要他们的总线译码器相同,64位就是64根线,是不是说时钟就是用来让CPU知道北桥说话的频率呢???、

网友:
13# wutao1366 这位大哥说的我 好像有点懂了,时钟芯片就是管理时钟信号的,那他本身产不产生频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