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应该刷bios啊?

楼主(2010-04-08):
大侠们,近来小弟发现,某台机器的主板坏了。。在更换新板时都要刷bios。。敢问各位大侠,都什么时候应该刷bios呢?

网友:
BIOS坏的时候就该刷了

网友:
当BIOS资料受损或丢失的时候就应该刷了

网友:
一般BIOS资料丢失受损的现象那就好多种啦,总之主板上任何故障都有可能是Bios资料出了问题

网友:
所以一般维修中,有条件的话都是先刷BIOS再说的,先软后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