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LG22寸液晶

楼主(2010-04-08):
开机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变成红色,把电源线拔下再插上又可以用一段时间,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如果是灯管应该再插上不会马上又正常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程序不行了吧,我们这里前几天修过一台,不定时黑屏,线拔下来放一会就又OK了,最后都开不开机了,刷了程序就好了

网友:
刷程序,如果你有编程器,如果没有买个Flash 当然写好程序的 换上就OK,可以找我买

网友:
是不是花屏咯

网友:
多谢各位我试换下程序看看!!

网友:
LG22寸  的BIOS   坏是通病

网友:
程序损坏
重新刷程序

网友:
修好后楼主记得回来说声   我家也有一台LG22寸的,以防后患  嘿嘿

网友:
查一下屏的信号线

网友:
驱动板上的信号线,,,重点查一下

网友:
红了以后按菜单出来看是否红色以判断是MCU还是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