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摔过后白屏,确定屏幕问题,这块屏还有希望吗

楼主(2010-04-08):
换屏后正常,屏看不出有外伤,镜面宽屏的价格有点高,这块屏能修吗,一般这样摔了后白屏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看看屏后面有没有摔掉什么东西,或者虚焊了

网友:
查过没东西掉啊,很郁闷的

网友:
有希望  看看屏线 显卡 有没有虚焊或者掉落的零件吧 只要不是物理损伤就有希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子换屏后正常,说明屏幕问题,但是屏幕也看不出外伤,掉落元件之类的,屏线和显卡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
应该还有修复希望,但是怎么修,要请教高手了

网友:
屏幕除了液晶玻璃容易摔碎,还有什么东西,容易摔坏导致白屏 ?

网友:
顶一下,求助中 。

网友:
补焊一下屏上的驱动芯片,有时候看是看不出虚焊的,还有可以是屏线路板上的过孔断了,白屏重点查一下供电。

网友:
坪上的保险,芯片加焊看看把。

网友:
白屏最常见就是屏供电没有了。最起马也要查下屏供电吧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看连接线、芯片。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屏线是不是摔松啦   在不行就看下屏上的保险有没有坏  还有就是主板上屏的供电有没有上去。

网友:
主要检查屏线,,,屏供电或驱动IC

网友:
全盘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
看一下LCD驱动小板有没有明显的外观,很多都是屏的问题,镜片寻坏了是无法修复的

网友:
白屏是少电压.  黑屏是少信号  ,  找个好的屏对测   ,  自己仔细看看少了什么..就修什么

网友:
摔过的机子,会是保险的事吗?加焊。或是屏体本身坏。看你的水平如何了

网友:
楼主 那个机器是你修的不 看样子是别人直接换了一个屏就正常了 也许是你的屏都没有坏呢  别人从插下就好了

网友:
你还是拆开看看阵列IC吧,很多时候是那里裂开了,你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