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45无复位

楼主(2010-04-08):
昨天来一机器主板盈通945酷神版,不亮机上诊断卡ff,经测量各电压正常,全板无复位,拆掉主板看到背面cpu供电处发黄手摸各mos管发烫。碰到com口芯片比其他的温度都热去掉,全板复位上来。但还是不走码。手压cpu座和北桥无果、刷bios无果,去掉cpu用橡皮猛擦还是不行,它的是原装风扇上的pd2.8的cpu感觉pd的散热器不应该这么小,比原先的矮了许多,应该是酷睿的风扇。换我九州风神上螺丝的风扇拧到底板子都稍变形了。没想到开机顺利跑吗上显示器亮。看开还是座接触不好,本来是穿针的座没想到也是没接触好。还是上螺丝的风扇好使。

网友:
有可能是座子虚焊...

网友:
接触不良,是挺怪异的,但是这样时间久了会不会毛病复发呢

网友:
还是底座没有上好

网友:
我估计是座子虚汗的问题撒

网友:
我估计是散热和座子
的问题

网友:
这些牌子本来有很多这种问题 U座用得太差了